螺纹问题

楼主(2011-03-15):
这个锥螺纹跟直螺纹的标号是多少了‘锥螺纹的标号我知道了叫;NPT ;但是这个直螺纹的标号是多少呢?请指教

网友:
直螺纹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螺纹了,一般就加个牙数就完了

网友:
NPT(National Pipe Thread),美标60°锥管螺纹,锥度1:16。一般应用于气密封。标注如:1/4-18 NPT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npt螺纹是60度锥螺纹以前也标Z,还有中55度的也标R,但是这两种实际上就是直螺纹,应该说是锥管直螺纹,没有另外的标号,除非你想问的是不同国家的螺纹标准和标号

网友:
NPT PT G ZG各种螺纹就是用相应的螺纹规检验,是一种标准工具,各五金店有卖的.

 哈尔滨东量工具有限公司http://www.huansaigui.com/hd/
我公司可承接各种公称直径“1mm-1000mm”的公制、美制、英制、日制、德制、米制、管制、方扣、R扣、锯齿、梯形、气瓶、锥度(NPT、NPTF、Z、R、RC、RP、RB、PT、ZG)抽油杆、油管(LP、TBG、UPTBG、CSG)、钻杆、抽油泵专用等螺纹与光滑量规的研制与生产任务,也可承接各种可调式量规与各种汽车用位置度规、非标刃具……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吋.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吋等于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类推.   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