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钣金件的

楼主(2011-03-15):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怎样在钣金件上压筋。(用solidworks)谢谢

网友:
使用设计库里的成型工具,如果没有想要的形状,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模具,保存为成型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28):
楼上的方法具体的怎么用呀。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