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数控车加工环形孔,使用何种刀具?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侠,附图中环形孔在CNC上加工,采用何种刀具加工能达到要求,
加工内容为方框内尺寸25.37-0.04,54.03+0.04。跪谢!

网友:
等待到手解答 数控车 有难度

网友:
槽宽15,深100,粗造度0.8,公差0.04。。。。。。太难了!

楼主:
不知有没有专业刀具的厂家给点建议

网友:
比较难

套料刀粗加工-套料刀精加工-车槽-滚压

个人意见 ,供参考

网友:
先精密铸造,热处理去应力。扩,精镗中心孔。塞自制19.56芯棒,精镗环形槽。最低下的让位槽精度不高无所谓。

网友:
这个零件分为两体加工后再组合。

网友:
我觉得实用镗刀能不能实现呢?
镗过之后再车一刀?

网友:
这只是加工好后的图,
加工前的毛坯还不知道是什么余量,
不是很好选刀
能把加工前的材料贴张图不

网友:
最好有张毛坯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们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加工,但是效率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零件为高压缸体,承受很高的压力,铸件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工前的材料就是φ75的实心圆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个月多少件呀?

网友:
找非标刀具厂家定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致电KENNA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联系人,联系电话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种类比较多,平均一个月总数在1000件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具体是哪一道工序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在百度上搜肯纳飞硕金属
可直接打过去咨询

网友:
孔太小,要求的刀子也要小,还要长,难以达到,如果可以,分体加工,采用热装,或冷冻。

网友:
这种零件不知道是什么上的,是确实需要这种结构还是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加工工艺性。加工起来很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楼主:
是客户设计,必须做整体

楼主:
回复 网友F:

1、粗打环形孔;
2、精车内孔及芯子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