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家用的开平板40mm的割下的边料从中间裂开?

楼主(2011-03-15):
为什么我家用的开平板40mm的割下的边料从中间裂开啊?40mm厚的,裂成20mm厚的两块啊?请大侠释疑!!!急

网友:
40厚的吗?假如你买的就是厚板,这就是特别简单的问题了,材料的‘Z向’性能有严重缺陷,属于厚板基本缺陷类型,哪个厂的?你说一下,我就知道了,

楼主:
这是我拍的照片,因为是去年8月份的货,单据还在找。大侠把我看下这板怎么回事。麻烦大侠了。

网友:
原始板坯的问题,板坯内部有内裂、铝盐成分与形态不合规格,轧制时上下辊速差比较大,道次压下分配量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