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高手们,10号无缝钢管用什么刀可以将磨损减到最小

楼主(2011-03-15):
或者说用什么方式的进刀量跟转速可以尽量的降低损耗,现在的情况是,在精车大概10个左右之后就必须进行调刀才能满足精度要求,磨损的情况大概是在0.1MM以下吧。我想精车的时候把切削量再降低一点,现在精车的时候是一刀切削0.1左右的直接到精度,有没有用呢这样。

网友:
什么床子?加工形状什么的说清楚点 精度要求  要不也不好判断啊

楼主:
是数控车床来的,具体什么车床不知道,加工形状的话就是车内圆,精度嘛是正负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