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铜合金红冲的高手吗?

楼主(2011-03-15):
在浙江温岭有很多做铜合金红冲的,主要是做阀门的,请问论坛里有那的高手吗?可以进来聊聊红冲过程中的经常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裂,除此以外还有内折等问题,
基本是由原始材料性能、加热制度、模具与挤压设备能力等这些因素决定的,

原始材料是材料生产问题,比如用杂铜为原料的,铜中其余杂项金属过多,这个没治了,
后面说的是手艺,有手艺一般不肯外传,这是吃饭的家伙。

网友:
后面说的是手艺,有手艺一般不肯外传,这是吃饭的家伙。

楼主(2011-09-30):
我是江苏的,但是做直角我在浙江见过人家做过。

网友:
你好 楼主  我是做高频感应加热的  请问有需要吗?韩先生 15814166575

网友(2011-11-01):
主要问题是铜的温度问题。温度不一容易断公或者出现裂痕。因此铜的加温很是关键,其次的模具的用料要讲究。尤其是公的。不计成本的可以选择W18,DC53这些特殊点的材料

楼主(2011-12-06):
引用 网友A:
红冲脱模剂WT100
 WT100红冲脱模剂是一种矿物油基的、含石墨的油膏,主要用于黑色以及有色金属的热成 ...

你好,请问用WT100红冲脱模剂会是孔冲工件表面形成黑色的氧化物吗?现在我们用的脱模剂会使工件表面变黑!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铜件表面变黑后可以用什么钝化工艺来表面处理,使铜件表面颜色变好卡一些!谢谢!

网友(2012-03-22):
在成本核算中,脱模剂只占成本的1%,选择一个好的产品,可以使得你的工效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为了解决红冲加工中油烟问题采取被动抽吸装置的典型红冲工厂的照片。厂家为了工作环境花了大力气来 ...

这家工厂做 还是比较牛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