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有两个设计树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15):
solidworks里有两个设计树怎么回事?

网友:
我原来学过SolidWorks,但是你说的两个设计树,我没见过啊,或者说我没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将鼠标放在那个部位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变没有了,
要它出来的话,如上图在那个区域,鼠标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就又出来了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感谢楼主解决去掉的办法。我之前就是放着不管。下次试着双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内存不够,我还出现过2行相同按钮菜单呢

网友(2012-10-10):
我的也出现过,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吧,所以也就没有管它。

网友(2013-01-06):
下面那个是运动算例,把用楼上的方法拉到最下面。想打开的时候点界面最下面“模型”右边的那个运动算例就行了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将鼠标放在那个部位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变没有了,
要它出来的话,如上 ...

很正确  确实是如此解决的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A:
将鼠标放在那个部位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变没有了,
要它出来的话,如上 ...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鼠标放在那个部位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变没有了,
要它出来的话,如上 ...

谢谢 正解

网友(2015-10-15):
引用 网友A:
将鼠标放在那个部位出现二横和上下两个箭头那样的光标后,双击,下面那个变没有了,
要它出来的话,如上 ...

谢谢雪子,同样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