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铝表面镀铬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侠,铝工件表面镀层经常脱落,起皮是怎么回事?厂家说是铝镀铬技术不成熟,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铝镀镍还可以,不过最好还是氧化。镀铬确实不行。

楼主:
这么说,厂家是那我们做实验了......

网友:
我手里刚好有一块电器卡座,就是铝型材镀铬的,镀层质量非常好,是配电柜里的

楼主:
我们是直径100,长1000的铝管,有一半以上的出现脱落现象

网友(2011-07-05):
是这样,处理过程中出了问题,如水洗不彻底,浓度底等

网友(2012-07-05):
可以试试铝合金等离子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