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发抖

楼主(2011-03-15):
在用百分表测量时那个指针老是抖得厉害,搞得眼都花了,有什么改进的办法啊

网友:
那主要还是你用时的技巧了

网友:
一般用百分表时要轻要慢慢的摇动

网友:
百分表一般都用在光洁度较高的测量表面吧?触针刮在毛面上肯定会导致指针抖动的。

网友:
抖那么厉害,还要用百分表来打吗?

楼主:
谢谢了,但换了另一个表头就好了,搞得我不用原来那表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设备员的也修了说坏了,我不知道啊,要赔了

楼主:
同心度要求0.05,就一直测量,怕供应商精度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是弄受入检查的是把
灵敏型量具只能慢慢来啊

楼主:
有没有什么专门设备测同心度的,不用在车床上搞,效率高点的

网友(点评):
根据零件具体形状,做个专用检具

楼主:
那算了,我们的治具种类太多

网友(2011-05-01):
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面光洁度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