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进入sw2010,那三个基准面都是隐藏的,为何?

楼主(2011-03-15):
每次进入sw2010,那三个基准面都是隐藏的,怎么让其默认就是显示的呢?不用每次进入都去显示其。

网友:
你可以打开一新零件,将基准面显示,然后保存,之后你打开这个新零件的时候基准面就是显示的。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在软件里设置其显示的。如果那样就更方便了。

楼主:
都不知为什么sw会连这个都隐藏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新建一个零件,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另存为这样格式的文件

网友:
其实这也是模版文件! 跟工程图模版是一样的! 模型模版  工程图模版。。。  每次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

网友:
还是用SW2009吧

楼主:
哈哈,这个主意好!只是每次打开的时候要选文件格式,多谢了!

网友(2014-12-11):
可以自己录制一个宏,然后点一下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