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密封,效果咋样呀?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虾,求教下本人做的密封结构的可行性,如图:机器的动作是从底下加压,使橡胶膜胀起来,橡胶膜四周用环压住,不知是单纯底下做外凸好,还是对应的上面加内凹好,还有外凸的半径做多大?或者做其他的纹路好呢?望哪位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杂这么多人看,没的回复呢?

网友:
O型圈不好使吗?为啥要这样密封?

网友:
密封的选型设计要考虑工况的,你的压力,动作频率,速度,油缸安装方式,还有可靠性,动作灵每性等到!不过看你的图,密封性不好!而且密封是非标的,成本高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没看懂

网友:
居然没看懂,有点晕。

网友:
螺纹压的紧吗 能否用其他办法呢

网友:
压力有多大?直接用密封圈不好吗,圆环和底座都加工一圈凹槽用来放密封圈,需要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中间本身就是压住一块厚度2MM的橡胶膜,我感觉加O型圈没用吧,本人的理解,还望进一步赐教,谢

网友:
没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可以一试,这个方案还是挺创新。
就我感觉有几点要考虑:
1.橡胶的尺寸和材质(应该要薄,软)薄和软的数值就要试验了!
2.凸凹槽的间隙。
还有螺纹的扭矩大小
不过你这为什么不用常用的密封方式,我看这结构应该是可以用”O“圈密封或者矩形方式的密封

网友:
压力和频率是多少,我见过有膜片阀是这样的密封,是在橡胶的一面做出槽来,和金属面上的槽对应,只能用于低压,高压下如果没金属支撑是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