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为何阀的开口度还有正负?

楼主(2011-03-15):
现场使用的三级放大的伺服阀,伺服阀只提供液压缸无杆腔的压力,为何阀的开口度还有正负,是不是提高调节范围。

网友(2012-09-04):
我也在寻找答案!!!

网友:
压力是憋起来的,充液升压放液泄压。你要控制压力随时都可能需要充液或放液,由此伺服阀必须是正开或者负开。调压精度越高,调整越频繁

网友:
向左是正开的话,向右不就是负开了啊,相当于换向了,只是可以连续变化,不像换向阀就一个开口度

网友:
正开口=负遮盖,正遮盖=负开口。

网友(点评):
我要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点评打错了,竟然改不了)

网友(2013-01-30):
您是否指阀的遮盖量大小?

网友A:
伺服阀是不是就是比例阀,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阀的开口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阀是不是就是比例阀,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阀的开口度啊

不是,共同点是阀开口度是连续可调,通过电信号控制。其差异也很大,一般伺服阀为零遮盖结构,可以用于闭环系统,比例阀采用正遮盖阀口,有较大死区。

网友:
请系统地学习一下有关液压伺服系统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
看看教科书吧。

网友:
伺服阀的开口(正开口、零开口、负开口)对其零位附近的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多系统中伺服阀就是工作在零位附近(如压力控制系统、位置控制系统),所以说其开口形式直接的决定了他的控制特性。
负开口的阀内泄小
正开口的阀零位流量增益大,用于高精度系统
零开口的阀加工难度高,但是其流量增益是线性,应用最为广泛。
我知道的也很零碎,我想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