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挡玻璃的裂纹前端钻个圆孔,请教

楼主(2011-03-16):
在产生裂纹的风挡玻璃的裂纹前端钻个圆孔,这是为什么?

这是减弱应力集中和消减应力峰值?

    断面收缩率 : ψ=(S0-S1)/S0 ×100% ,S1-试样拉断后断裂处得最小横截面积
                                                                         S0-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

             断后伸长率:  δ=(L1-L0)/L0 ×100% , L1-试样拉断后标距的长度
                                                                            L0-试样的原始标距

用这俩公式怎么解释? 小弟不才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消除裂纹的延伸。

网友:
那孔叫“止裂孔”,断裂力学书上讲,裂纹尖端应力集中因子K与尖端半径r有关,增大r,就不容易裂了。
至于ψ和δ,是评价材料塑性的参数,本身并无对应的物理意义,只能说,数值越大塑性越高。

网友(点评):
当时不知道怎么解释,谢谢无能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