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以后显示不出我挖的形状,请教

楼主(2011-03-1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展开以后显示不出我挖的形状,有什么好的方法能
使展开后还能显示出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可以把PART文件发上来看看,是不是建模的原因。

网友:
别用平板展开命令,先用展开命令将模型展开,然后切除拉伸;再用折叠命令将模型卷起来

楼主:
1楼:建模是没有问题的.
2楼:如你说的那样,那我在展开图上切,在圈起,那样位置就有差别了.我现在想找个好的方法.
谢谢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09画的,没出现楼主说的情况,附上零件,仅供参考

网友:
下了 一看 10的
杯具了

楼主:
谢谢,那就是我的版本低。我用的是06的,郁闷啊

楼主:
在这里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06版也可以用,只是把切割顺序换下就OK了
第一:在立体图上先切你图纸要求的形状
第二:在把圆转换成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