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中V型块怎样加工的?

楼主(2011-03-16):
我在客户图片中发现该种V型块——用销子作为V型面。
所以我也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我要两块这种结构的V型块,来支撑一根轴?
试问:1.该两根销子孔如何加工?
          2.如果可以加工,又如何保证两端V型块的中心等高?

在此请高人赐教!感谢!

网友:
图片好小,看的很艰难,加工应该是用加工中心就能比较稳定了,两端V型块的中心等高这个关键就是在看你能接受的误差在什么程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种方式,就是改变V型块与工件的接触形式,由面线接触变为线线接触(点接触)。此种方式在加工上主要保证两销子的安装孔尺寸及形位公差,以及两V型块安装板的制造公差。
小弟愚见,敬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V型块来检测轴类零件的圆跳动的,所以两V型块等高很重要……

网友:
我认为
V型角度应该是90度,先加工90度的V型角,然后依靠V型角定位线割加工孔
或者用分度盘先加工两个90度的销孔然后再加工V型角

网友:
    有设备很简单的!不多说了。做加工的应该都行吧!!!

网友:
V型铁不错
我对电机转子加工的那两个 探头更感兴趣
是滚压吗????
不像啊

网友:
加工一个v型铁其长度为所需要的v型铁2倍。通过辅助检测在保证v型铁两端等高的情况下。再把该v型铁一分为二。

网友:
打跳动不必要求两端一定要等高的吧!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