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的内存怎么那么小,只有128kB?

楼主(2011-03-16):
公司要买一台立式加工中心,正在选型中,我是外行,发现市场上各种主流的数控系统(FANUC,MAZAK,MORI,SIEMENS,等等)的内存都不大,有的只有128kb,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虽说可以插一张1G的存储卡拷贝程序,但据说这个1G和那个128kB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用途,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这是某数控系统规格说明书原文。

网友:
DNC表示在线加工,也就是一边传输一边加工。系统配置的确是比较小,你用CF卡扩展就行了

网友(点评):
程序较短,但是数量将近两百个,内存容量这么小,会有问题吗.

网友:
number of stored programs 你选200就行了,这样最多就可以放200个程序。但是一个程序至少有1k吧,所以你最多就放128个。
但是你加了CF卡,比如256M的容量,那就可以放很多内存大的程序了。

网友(点评):
打个比方,128kB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扩展CF卡相当于电脑的硬盘,CPU读内存比读硬盘要快很多?

网友:
你用DNC一边传输一边加工就行啦。

网友(点评):
据说用加工中心加工一些模具的时间会很久,假如今天做不完,主轴退到安全位置,机器暂停,下班回家,第二天来接着昨天的断点继续切,DNC方式可以这样吗?

网友:
这个我没有试过,我都是在钣金的数控转塔冲床上面用的,冲床都是单张板加工,时间也不会很久。建议你去数控论坛里面看看,里面有很多加工中心的同行。

网友:
原因很简单,贵呀。

网友:
数控内存是CNC进行数控运算时的内存,加工程序需要读到此内存中才能执行,但是现在很多的系统有外部的存储介质,象硬盘,CF卡等,可以存放暂时不用的程序,当用到程序中,再输送到CNC内存中。

网友:
是不是有点像CPU的二级缓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