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小型的拉伸装置,选择哪种电机?

楼主(2011-03-16):
想做一个小型的拉伸装置,即要求电机小且可正反转,拉伸位移精度要求较高,几十um左右,拉伸力要求在40kN左右,请问电机选择哪种比较合适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动作很慢的情况下关键在减速器,齿轮间隙很小,并且需电对刀的方法较正,电机可以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很慢的情况下关键在减速器,齿轮间隙很小,并且需电对刀的方法较正,电机可以用步进电机

谢谢,动作是很慢的,测量拉伸力大小的传感器可以选择哪种形式的呢?

网友:
用弹簧拉力计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哦,原来没做过电机这块,好多东西不懂,谢谢指教

楼主:
选用减速电机还是选电机+减速器呢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小型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精密滚珠丝杠实现。也可根据安装空间使用直线电机。

楼主:
我又查阅了一下拉伸机的资料,感觉用伺服电机要可靠些,步进电机是不是容易丢步呢?

网友:
用伺服电机加精密减速器

网友:
加一个位移测量系统,反馈给电机,这样对电机和丝杠精度要求大大降低

楼主:
拉伸力要求在40kN左右,电机参数大概该选哪种呢,可根据那几个参数确定呢?比如这个电机输出的力大概在哪个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