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怪的问题,溢流阀

楼主(2011-03-16):
我们用的压滤机,是用液压柱加压的,一般工作压力要到18MPA,开始保压,可我们的液压站上用的溢流阀是8MPA的(华德DA10-1-30B/80),也能达到压滤机工作压力(18MPA),为什么?想不通,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若是先导式溢流阀,改变其导阀弹簧刚度,可改变压力调节范围,它选用四种规格:0.5~7Mpa,3.5~14Mpa,7~21Mpa,14~35Mp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先导式卸荷溢流阀,参考资料根本不可能达到18兆帕,可现在达到了,弹簧我们绝对是没换过,原厂配过来了

网友:
国产的溢流阀通病,手柄螺丝太长

网友:
可能是先导式卸荷溢流阀的导阀卡死或控制油道堵塞

网友:
是否有增压装置或者采用溢流阀串联?

网友:
首先该溢流阀能不能够调压。如果能够的话。就是溢流阀没有问题。有可能该溢流阀的调压阀杆过长造成调压超出其标定范围。

网友:
有可能泵的流量大于最大溢流量,导致压力可以慢慢上升达到使用压力

网友:
7楼说的很有道理,溢流阀要没有问题就是调节弹簧做的太长了,使得调节范围加大

网友:
有时候国产的螺杆泵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的工作压力要达到18MPa,那这个溢流阀的选型应该有误吧。
样本上DA10-1-30B/80的压力调节范围是2-8MPa
应该选用DA10-1-30B/315,其压力调节范围是16-31.5MP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准备选315的,准备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实在找不到毛病了

网友:
是不是厂家贴错了标签。

网友:
溢流阀有问题,

楼主:
溢流阀清晰一下又能用了,可用一段时间压力就又上不去了,郁闷死了

网友:
溢流阀是不是卸压孔小,自己本身就节流了呢,你换一个再看看,还能实现吗?

网友:
是不是油很久没换,堵就就麻烦

网友:
因为你的阀是先导式的 它是靠主阀芯上下压力差控制主阀芯的  弹簧只是手柄那里受力不一样

网友:
先看看溢流阀能不能正常调压,如果可以,应该是厂家自己把先导阀的弹簧换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是正解,现在的供货厂家都玩这种花样。这样省钱

网友:
20楼的应该是正解~~~~~~~~

楼主:
还是hi解决不了啊,保不住压啊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堵塞了啊?!

网友:
七楼说的很有道理,阀基本没有问题,就是设计时弹簧 长度加长了,其实低刚度长弹簧比高刚度短弹簧好,容易卸荷。

网友:
同意20楼得观点啊,应该是的

网友:
学习了  明白了一些东西

网友:
是不是你的柱塞就是用来增压的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学习中,溢流阀要没有问题就是调节弹簧做的太长了,使得调节范围加大

网友:
我曾用31.5MPa的换向阀用于70MPa情况下,且工作正常。

网友:
7楼说的对溢流阀的调压阀杆过长造成调压超出

网友:
简单:顶出油缸侧油缸和换向阀间有一个液控单向阀,当油缸另一侧进油时才能打开单向阀泄油,否则只能进油而不能出油

网友(2011-05-14):
问题解决搞清楚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溢流阀内是不是不起作用,而泵出口压力刚好调到18MPA呢

网友:
学习各位前辈的经验............

网友:
期待正解,期待结果。。。。。

网友: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很简单:

1.检测油是否有杂质,干净;
2.如果排除1的可能,那你自己测一下弹簧的刚度;

找到问题别忘了在论坛上面登载一下,最好附图。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换个溢流阀了吗?

网友:
我是来看看学学。

网友:
来学学知识,希望楼主能查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正在做液压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