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零件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1-03-16):
把零件在150度反复加热又冷到室温,45钢的感觉变软了些

网友:
热疲劳失效??? 这个还真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看来知识是无穷的啊!

网友:
退火?好像200℃才开始呢……

网友:
1.油浴可以控制温度,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2.喷火+红外测温,表面产生氧化皮。
你们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对吗?

网友:
降温塑性好了?但是也不会那么夸张呀!

楼主:
我们精度要求高,也可能是撞坏了,但反复一百多度对钢材有影响没,我在求证

网友:
牙科手机壳体、机芯?

楼主:
反复搞的话对那部件有影响么,我们的也要反复拆装,是治具,有做过研究的朋友一起分享下

网友:
也好像没达到退火温度啊,热疲劳失效吧。

楼主:
谢谢啊,热疲劳失效,我会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具体的测过硬度值吗?硬度那手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2011-05-1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我记得以前给美的做过一设备,也是要经过高温的,过了段时间弹簧就断了。

楼主:
多高的温度呢

楼主:
精密模管老是被撞的有内凸,拿东西故意敲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