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四连杆机构或平面凸轮机构的案例,求助

楼主(2011-03-16):
那位前辈可以提供一下平面四连杆机构或平面凸轮机构的实际设计案例啊(现代机械工程中实用的设计方法,最好有详细的设计计算过程)。补充一点,不要发看手册什么的,我就是看手册,觉得不太明白才问的。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不要发看手册什么的,我就是看来手册,觉得不太明白才问的。谢谢

网友:
就算是实例也是按照手册上的计算方法计算的啊
楼主可以把看不明白的地方说出来,看有那个高手可以解答
你这样发问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问一下实际设计平面连杆与凸轮机构时应该怎么设计,手册上写的什么做图法,解析法感觉好复杂(可能我太笨了)我工作中还没接触过这两种机构,所以想问问

网友:
汽车的转向操纵机构,有详细设计计算,可以找一本汽车设计来看看。四连杆作图会吗?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先去找本汽车的转向操纵机构的看看,不会再像前辈请教。四连杆作图指的是根据转角话曲线在去对图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汽车雨刮器好像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2011-05-09):
这个可以上爱问下载“凸轮软件”,要求设计参数,许用压力角,凸轮基圆,滚子半径,凸轮中心和摆杆中心距离,连杆最大摆角,摆杆长度,凸轮升程角,远近停角,用软件模拟出XY坐标,和最大压力角

网友(2012-11-15):
图普只是对的吧!!!

网友(2013-05-11):
哪个前辈有关于凸轮机构或者四杆机构的外文文献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