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3-16):
我们现在是用304无缝管车出来的,觉得太贵了,速度慢,易断刀,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啊?

网友:
自动套牙机 可以吗?

楼主:
谢谢~~~ 但好像是不行呢~~ 问过这方面的人了,他们说不行

网友:
是不是刀具选的不对啊 用通用硬质合金YW类刀具,不能用YT、YG类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在数控车上做,还有那个4分牙的有效长度18±0.1有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自动套牙机加工不锈钢一套牙几乎只能加工几件就废了。

网友:
加工前期缺少磨合,再坚持,你一定有好的办法,不要轻信操作者

网友:
         采用螺纹梳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