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零件如何安排工艺

楼主(2011-03-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起码得说说这东西是什么材料的吧?

网友:
变通车床就可以

网友:
请把所要求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说清楚下谢谢!

网友:
先用插床做好外两侧面及R15后上铣床即可
( F0 X5 U# ?! ^. Q不知道可否

网友:
铣:圆弧,精铣出楔形平面,注意圆角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