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这个对称度怎么测

楼主(2011-03-16):
小弟刚入机械行业不久,看了这个图是在是郁闷了!麻烦诸位大侠帮忙研究研究这个对称度怎么侧!

楼主:
救急啊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基准分别是相距72±0.2的两条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  怎么用这个基准是个问题啊

楼主:
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建议问问设计,我看不出基准的用法,按照图纸无解。
等高手跟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德国佬的图纸  估计问想他们设计   够呛能成

网友(点评):
图纸给出的信息不够,无法测量。估计他们本来就不是让测量的,给这个公差是指导加工用的。如果要测量,肯定还会有别的参数,单靠这点信息应该无法测量

网友:
用三坐标刻进行测量
若是一次加工而成,可用高度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高度尺怎么测?   怎么得出基准面?给个意见 谢谢!

网友:
不明白基准的用法,可否以其中一个孔为基准测另一个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吧 ,能以被测元素为基准么?    既然是测两孔的对称度,  应该不能用该孔或该孔构造出来的元素 为基准吧!

网友:
基准就是距离74的两条平行直线,另外74尺寸与外形尺寸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测量意见    看图大家都会

网友(点评):
他的意见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人为的给基准加了“根”,看看德国佬是否认同。肯定会有依据的,否则只有这几个尺寸怎么加工?所以我说信息不够,无法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真的无解么?     德国佬给的图  ,不会给个无解的让我们测吧!
   我先前也是以孔为基准测的,数据时好时坏,德国佬也没说啥。但貌似从对称度定义来讲,这么测不对!
  这样把数据给德国人,却是有点违心了!麻烦杨天大侠再帮忙看看,确实无解的话我会联系下德国方面的!

网友(点评):
您是个负责的人。德国佬应该没啥说的,基准本身就没有根,怎么测量?按照图面给的信息,基准就在槽中间,两侧圆弧大小一样,槽宽也比较直的情况下,对称度就是0。两个槽的距离尺寸对于基准而言毫无用处

网友:
我估计是两个孔或者说四个半圆的圆心连线为轴

基准与此轴垂直,过中间那个点

网友:
这个基准和公差的标注确实有点令人费解。

基准是圆心的位置定的,公差又是通过基准控制圆心的。有点矛盾的感觉。是不是啊

网友:
只要对称度吗?
其实说白了 这个对称度就是 槽中点与构成槽的2个小圆的距离差 ~!

网友:
这个只是机加工的时候要求同一工序加工,保证了构建槽的2个小圆大小一致,同一高度,这个尺寸是没有意义的;
加工不好的话,测量值可能会有影响,因为2个圆心是构建槽中心基准的依据,一般情况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十九楼的观点,呵呵!!!!

网友:
最好问一下设计人员,单从图面上来看,无法找到基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检测项如果一定要测的话可以这样:
1.因为B基准还缺尺寸,我们可以设定他上面的对称度是合格的。
2.这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测量C基准中的对称度是否合格,再假设这个孔相对于C基准也是对称的。那就可以将测量转化成测量尺寸74的误差。
3.这时的测量变为74±0.3
4.我认为这就像我们有时设计时对孔心距要求一样。不管它具体尺寸,只要孔距保证就好。这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对长孔有个对称要求而已。

网友(2011-05-14):
我认为用卡尺就可以算出来了,没有矛盾啊,用文字描述比较复杂。
简单的说先测出2个空的孔腰长直径,再测出2个孔内侧之间的距离和外侧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是园的基准孔Φ26.2,用这个基准孔测量另个孔而已。

网友:
如果是数控加工成品的话,我感觉没有必要检查,这个要求精度不高。但是客户要问如何测出来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