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铁钻头 出口处尺寸大!

楼主(2011-03-16):
加工铸铁钻头   出口处尺寸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刀具装在主轴上打跳动没问题

网友:
深孔么?深孔钻头一般多少会有点挠度变形。

网友:
可能是刀具需要磨了,有点钝了吧,加工出来就会是个锥孔。

网友:
我只是会一点,呵呵,大家都好好学习昂,说句话,挣点积分

网友:
反向先打孔,或都钻头磨尖点

网友:
一般来说有两点:
1.钻头很长,刚性不好
2.铸件内部有砂眼
第一种情况可以换个短钻头,再套一个加长杆或者把F改慢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孔太深吗

网友:
深孔么?深孔钻头一般多少会有点挠度变形。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