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MM铝合金折弯有裂痕。

楼主(2011-03-16):
  我现在要做一个垫片,材质是铝合金的,厚1.5MM,要求在1/3处折弯90度,现在手工做出的样品有一个圆角处有裂痕,而客户要求开模做的话,要选哪种铝呢?
  还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用solidworks画出的钣金件,没有按照钣金工艺书上要求画的,这样的钣金加工出来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加大折弯R角,试试看
折弯系数靠试模得出来的

网友:
AL5052就可以了.折弯R角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铝就可以,你可以把纹路方向旋转45° 冲压然后折弯 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有可以把剪切毛刺面向上折弯也能减少裂痕。

网友(2012-03-29):
只能默默的顶一下,加大下模槽宽试试。

网友:
加大折弯角或者将折弯线与材料纹路线垂直都可以试试,至于楼上说的毛刺方向那种没听过,不知道

网友(2012-06-17):
xeeshong xeeshong 当前离线
最后登录2011-3-21注册时间2008-8-7积分27帖子30UID218649
中尉

中尉, 积分 27, 距离下一级还需 3 积分注册时间2008-8-7最后登录2011-3-21积分27精华1帖子30UID218649串个门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6#

网友(2011-03-21):
普通铝就可以,你可以把纹路方向旋转45° 冲压然后折弯 就没问题了

这多费材料呀

网友(2021-11-17):
连个图都没有吗?

网友:
加大折弯半径可以防止开裂。

网友:
铝材型号不对吧。常用的都是5052 1060折弯都没问题的。

网友:
厚度1.5的话,圆角不能小于1.2。
如果板料上有明显的纹路,让纹路垂直于折弯线即可。

网友(2023-05-26):
主要是材料问题,别用硬铝,LF21,5052,1100都可以

网友(2023-08-07):
LF21防锈铝应该可以

网友(2023-09-12):
跟材质、R都有关系
加大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