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胶囊充填机的维护保养

楼主(2011-03-16):
1. 全自动胶囊充填机(微丸)的工作原理
该机器运转时,在第一、二工位上胶囊料桶内的胶囊会通过胶囊漏斗逐个的竖直进入送囊板内,先由水平叉推至矫正块外端,再由垂直又及真空吸力顺入模孔中,在真空吸力的作用下并将帽、体分离;第三工位在轨道的作用下,下模块下降并向外运动;第四工位微丸充填,料斗中的微丸通过上、下开关板的开启与闭合动作,将微丸送入下模块里的胶囊体中;第五工位为过渡工位;第六工位用吹气管路将帽体未能分离的残次胶囊剔除,并吹进废囊斗收集处理;第七工位下模块在轨道的作用下向内运动并同时上升;第八工位锁合推杆在凸轮的作用下上升,使已充填的胶囊锁合;第九工位出料推杆在凸轮的作用下上升将锁好的胶囊推出收集;第十工位吸尘器清理模孔后再次进入下一个循环。
该机器具有变频无级调速、更换装量时只需要更换计量盘即可,通过更换相应的模具可充填0#~4#}硬胶囊等。
2.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的维护保养
(1)机器正常工作时间较长时,要定期对与药物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进行清理,当更换药品批次或停用时间较长时,也要进行清理。
(2)机器工作台面下的传动机构要经常适量地添加润滑油(脂),以减少运动部件的磨损。
(3)主传动减速器每月要检查1次油量,不足时要及时加油,每半年更换1次润滑油;转盘工位分度箱每运转3000h要更换1次润滑油,一般采用90#机油。
(4)安全离合器是在机器过载时起保护作用的,负载正常时离合器不应打滑,但由于长时间使用也可能会出现打滑的现象,当正常使用出现打滑现象时,可以将离合器的圆螺母拧紧些,以达到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又能起保护作用的目的。
(5)真空系统的真空分离器在硬胶囊的充填中主要起到将胶囊吸入上下模块中并将帽、体分离的作用,如果胶囊不能帽、体分离,后续的充填将无法进行。机器的转盘每运转1个工位,机器主轴旋转1周,真空分离器在凸轮的作用下就上、下运动1次。如果胶囊帽、体分离不顺畅,应检查真空分离器的上平面与下模块的下平面之间的间隙,间隙过大会使真空系统的真空度达不到帽、体分离所要求的真空度(0.05MPa左右),间隙过小又容易产生顶撞使下模块变形。当真空分离器的位置需要调整时,用手柄转动主电机轴,使真空分离器上升到最高位置,松开机器台面下的调节杆两端的锁紧螺母(一个为左旋螺母,一个为右旋螺母),再旋转调节杆调整真空分离器的高度,然后锁紧螺母,用手柄转动主电机轴试验直到合适为止。真空度在机器操作面板的真空表上读出,真空度过高时可适当打开真空度调节阀,真空度过低时可关小或关闭真空度调节阀。真空系统的过滤器要定期打开清理掉堵塞的污物,以保证真空系统有足够的真空度。
(6)传动链条应每周检查1次,并添加适量的润滑脂,有必要需重新上紧。当链条过松需重新上紧时,应移动张紧轮调整,但不能将链条打开也不能使链条脱离开链轮,以免打乱整个机构的运动顺序,防止发生机构运动干涉。
(7)该机器共有5个传动凸轮,5个凸轮均安装在机器的主轴上,分别为第一、二工位上用于胶囊分送的凸轮(如图1所示);第一、二工位上用于利用真空分离器使胶囊帽、体分离的凸轮(如图2所示);第六工位上用于将未被分开的胶囊剔除的凸轮(如图3所示);第八工位上用于将充填好的胶囊锁合的凸轮(如图4所示);第九工位上用于将成品推出的凸轮(如图5所示)。
当发生异常故障时可能会导致各凸轮的“配时”错误(即各凸轮的动作时序错误),调整时要保证各机构运动不发生干涉。电动机经减速器减速连续运转,充填转盘经转盘工位分度箱产生间歇运动,当需要调整各凸轮“配时”(即各凸轮动作时序)时,应用手柄转动主电机轴,当充填转盘到达某一工位时,充填转盘由运动变为停止并持续一段时间,在充填转盘停止运动的这一段时间内,应做到:
  • 1)第一、二工位上用于胶囊分送的凸轮应将胶囊送至上模块口;
  • 2)第一、二工位上用于利用真空分离器使胶囊帽、体分离的凸轮应上升至下模块的下平面,并使真空系统产生足够的真空度以使胶囊顺入模块中并帽、体分离;
  • 3)第六工位上用于将未被分开的胶囊剔除的凸轮应上升剔除残次胶囊;
  • 4)第八工位上用于将充填好的胶囊锁合的凸轮应上升锁合胶囊;
  • 5)第九工位上用于将成品推出的凸轮应上升推出成品。

间歇时间段过后,充填转盘开始运动至下一工位,在运动过程中应保证各机构运动不发生干涉,当发生干涉时应看清凸轮动作是过早还是过晚,当凸轮动作过早时应松开凸轮的紧固螺钉将凸轮倒转,当凸轮动作过晚时,应松开凸轮的紧固螺钉将凸轮顺转,以达到各机构动作不发生干涉。各凸轮“配时”调整好后应再用手柄连续转动主电机轴使充填转盘运转一两周,确认各机构运动不发生干涉后,才可上电运行机器。
(8)机器的电气控制系统。机器的运行方式有3种:点动、自动和调试方式。
自动方式与调试方式的区别是选择自动方式时要求工作台面的四个边门均关闭才能启动主电机;选择调试方式时工作台面的四个边门开启时也能启动主电机。主电机经变频器无级调速,通过主接触器的常开触头来起停变频器,以起停主电动机。
机器具有缺空心胶囊和缺药物颗粒自动报警系统,当缺少空心胶囊或药物颗粒时,报警器启动提示操作人员添加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