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先导式减压阀

楼主(2011-03-16):
请教,如果先导式减压阀的远控口接邮箱行不行,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
丧失减压功能,阀口全开。

网友:
赞成2#所说。: @* n, r1 ?7 A* ~1 r

网友:
2#所说的对,!减压阀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2#说的对,控制油压力为零了,直接导致阀口处于全开位置,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