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件标记还是不清

楼主(2011-03-16):
这么小的件标记还是不清

分析是焙烧温度低。
大家分析一下是这么回事吗?

水玻璃熔模铸造

网友:
标记可以用别的砂做么,比如铁矿砂等可以让表面质量好的砂。。

网友:
新来咋到哦,说的不好请谅解哦。
这个铸件是碳钢吗?还有个人觉得表面也比较粗糙,碳钢的流动性,冲型能力比不锈钢差,还有建议使用复合型工艺做表面要求较高的产品。
当然 现有条件下,就是型壳焙烧要到位,浇注温度提高加快冲型速度,减少壳摸取出到浇注的时间,,取出几秒内就浇掉

楼主:
感谢各位!!主要原因是烧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