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和轴装配完,游隙怎么测量

楼主(2011-03-16):
我们公司是变速箱总装,装配完的轴和轴承需要测间隙量。我们公司是用撬棍翘,看表的跳动。
想问撬棍要用多大的力翘

网友A:
看您的描述,你们测量的可能是轴承的轴向游隙。
其实测量轴向游隙就是在测量轴承内部(或是整个轴承组内部)轴向的最大位移量。撬棍翘的力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使轴承内圈从一个极限位置到达另一个极限位置。
如果您测得是径向游隙,那就没这么麻烦了,直接用塞尺测量就行。没必要要用撬棍撬。呵呵

网友:
变速箱用什么轴承,深沟球或者圆锥的吧 撬呗 至于多大的力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总装完的齿轮轴都要测间隙 我们一般是锥轴承 就是测它的间隙 如果间隙小的话机器跑动的话温度高要涨 肯定会摩擦大所以要调间隙
就是想问用翘间隙需要多大的力和撬棍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
无测量负荷的轴承测出来的游隙才是比较准确的。
就楼主上述情况,如果轴是垂直的,那么撬的力量与轴和轴上零件质量总和一样就可以了(或者稍大一点),前提是要保证轴承能从一个极限位置到达另一个极限位置;
如果是水平轴,那么翘的力量和摩擦力一样就可以了,稍微大一点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贵单位用撬杠这么检验游隙,我深表遗憾,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同时我也知道很多人都这么做,这么做是最简单最有效果的,老师傅都这样做。

楼主(2011-04-21):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们装配线上就是这么验的为了快 您知道这样用多大力测吗?
还有像我们这样总成的机械用什么方法测间隙那?

网友(点评):
这个力道还真不好说,全凭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的描述,你们测量的可能是轴承的轴向游隙。
其实测量轴向游隙就是在测量轴承内部(或是整个轴承组内部 ...

就是轴向间隙。间隙小了变速箱运作起来发热,齿轮之间可能会抱死,间隙大了齿轮间窜动有噪音。
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合格?
为什么没有跟力有关那。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力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轴承的轴向间隙还有端面跳动的标准值,国内没有具体标准数值。
这个是装机的时候看各个使用单位不同,数值也会不同。
联系具体怎么测的方法和原则貌似也没有
进口轴承的好像也没有怎么测的。

我就是做汽车变速箱轴承的,对配套装机还是知道一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