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可以控制电动机吗

楼主(2011-03-16):
对可编程控制器不是很了解,我想做一台机械,需要电动机在转到指定的角度停或开:(电动机在一圈之内,在八个不同的角度中,任意一处停开)不知道可编程控制器是否可以做到?希望大虾门可以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可以,4轴运动还带圆弧插补都没问题

网友:
能够“在一圈之内,在八个不同的角度中,任意一处停开”的电动机,就应该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要控制4个伺服电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可编程控制器呢?

网友:
要根据很多参数选的,学自动化的熟

网友:
据我所知,多台伺服或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以由一台可编程控制器集中控制。

网友:
学工控的人会告诉你,其实这个很简单。

网友:
我推荐欧姆龙 CP1H-X40DT-D 这款PLC正好能带100KHz*4轴

网友:
还要看看你的功能 是什么,如果线速度比较慢,可以考虑减速机 +抱闸+接近开关定位的办法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完全可以的.
兼职做电气项目.
315
100
586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
很多参数不明确 不能很详细的选择用设么电机来做
最简单经济的用 步进电机
要好就用伺服
异步电机需加外部传感器麻烦
PLC推荐使用 厦门海维  或者台湾的永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下,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驱动器呢?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必需由驱动器驱动。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做什么用,用“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
  诚心学习了   呵呵   前辈多指教

网友:
当然可以其实这个很简单。。。

网友:
控制4台电机需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
数控机床的运动控制就是典型的范例.

网友(2012-04-05):
选择单片机吧,价格便宜。。。。。

网友:
原则上可以,或许各方法方式各有优缺点

网友:
这么多好方案选一个合适你的哦!

网友:
得用运动控制器,电机采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
当然可以,可以用时间控制啊。

网友:
可以的,这个的自己看一下plc编程手册,我也是想做这个,但是一直耽搁了

网友:
类似于加工中心的分度台~!~!

网友:
可以,很好控制,跟据你的控制要求
选择plc,制定控制方案,选择伺服电机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