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疑难症状,讨论

楼主(2011-03-17):
1、在做装配体的时候,在一个装配体中插入一个装配体时,被插入的装配体所有的几何关系全部固定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有时插入个油缸都得分开插入,然后工程图生成的时候来个油缸1,油缸2很郁闷的。
2、装配体工程图中的连续序号怎么设置啊,比如像螺栓组,一根引线联几个序号怎么实现。。。。。
3、在SW文件中一整套图复制的另一个地址的时候,改动原SW中的文件时,复制地址的图纸也给关联改动了,弄的装配体一沓糊涂啊,以为备份了,其实没什么用,欲哭无泪啊。。。能不能将SW中的关联限定在装配体所在的目标文件下啊。
今天先这两把,明天还要加班,

楼主:
没人来吗.....................

网友:
还在学习中,说不了什么

网友:
可以一个个设置的,自己确定装配关系的,工程图如果不好搞转到CAD里标注,我们以前是这样的

网友A:
声明我的是2007版本。回答第一个问题:在featuresmanager中右键单击子装配体,在属性中把固定给为灵活。如图:

网友:
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一般用不到楼主说得情况,但看过类似的不知是楼主说的吗?如图:

网友:
第三个问题我试了不过我没有出现楼主说得情况,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操作过程!希望能帮上你忙!不过我回答的也不定对。

网友:
还有对于工程图中零件重复问题,你可以从这里突破,文件右键查找相关文件,复制文件,你可以百度搜一下,或自己试一下,我见过有讲得,不过我也没有试过,不好意思!祝你好运!

网友:
2010中  改成刚性和柔性了。。不是固定和灵活了!

楼主:
六楼用的08还是10,俺的08没有那个第四行“每行的零件序列号”

楼主:
五楼 的兄弟谢了,按照你的说的可以模拟运动子装配体了,

楼主:
3、在SW文件中一整套图复制的另一个地址的时候,改动原SW中的文件时,复制地址的图纸也给关联改动了,弄的装配体一沓糊涂啊,以为备份了,其实没什么用,欲哭无泪啊。。。能不能将SW中的关联限定在装配体所在的目标文件下啊。
这个没有回答的吗,很要命的问题啊,修改设计方案的时很麻烦的,都要重新装配的,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呀   这个问题好烦.......
期待高手出手..

楼主:
连续零件序号的标注找到了,在插入-注释-多行序列标注,谢谢6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3、在SW文件中一整套图复制的另一个地址的时候,改动原SW中的文件时,复制地址的图纸也给关联改动了,弄的装 ...

楼主不要直接复制用带参考另存为(图中文字变成绿色方有效):

楼主:
谢谢上楼,不过在也可以用下面的操作放式    点文件-打包弹出下面的对话框,不要选取最后一行的平展到单一文件夹,会讲整个文件全部复制到目标文件(包括文件中的子文件夹),我试过了,改变改变文件特征,没有关联到以前的文件。楼上说的那个方法复制的时候将所有复制的子文件夹的图都平展到一个文件夹下了。

网友:
在SW文件中一整套图复制到另一个地址的时候,关闭原SW中的文件,打开复制地址的零件并改名,这样再打开原SW中的文件时复制地址中的零件就不会链接到原SW中的文件了,再改变原SW中的文件复制地址的图纸也就不会给关联改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楼,不过在也可以用下面的操作放式    点文件-打包弹出下面的对话框,不要选取最后一行的平展到单一文 ...

不好意思,刚开始没有看明白的你的意思,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你说的那个办法我有空试一下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一般是导入到CAD中修改的。
第三个问题没遇到过,以前我一般重新复制出来,不会关联修改的。对于你的问题或者你可以复制到U盘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2007.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客气了,共同进步吗?

网友:
高手很多,佩服佩服。

网友(2011-05-18):
楼猪,你问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属于SW里面高级些的问题了
1.工程图BOM清单里面会显示组件中每个零件,其实你只想显示组件。气缸啥的有时候会在BOM表里单个显示。点击BOM单,里面有选项可以选择的‘顶层,单个的’
2.我没太看懂
3.SW有个插件叫solidwork explorer 的可以帮你把整个装配打包,研究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8-24):
在自装配图体属性中刚性改为柔性:复制零件用打包后另存为功能。。

网友:
14版没这问题了,另存就行了。

网友:
第三个问题可以通过打包来实现 。

网友:
第一问题,属性——柔性,就可以了。。第二问题,没做过。期待第三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另存时,要把链接也要更改过来

网友:
导到cad中吧 这个修改简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明我的是2007版本。回答第一个问题:在featuresmanager中右键单击子装配体,在属性中把固定给为灵活。如图 ...

太厉害了,受益匪浅

网友:
1.不太明白你问题的意思,如果感觉装配里面套装配体修改配合麻烦的话,你可以改成零件插入啊。另外我感觉即使是装配体修改也没多麻烦,设计树选中零件查看它的配合关系,修改就可以了。生成工程图不想以装配体生成的话,里面有设置“仅限顶层零件”,你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2.应该是没法实现吧,我经常用的是10版,我记得里面只有同样的零件重复标号的功能,如果要像CAD里面一样一组一个标号应该实现不了;
3.这问题经常碰到,只有不在一个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复杂的装配体养成习惯,弄好用“打包”命令另存一下,可以设置文件为“只读”或者工程图全部另存为PDF,这样可以避免出现电子档混乱的状态

网友:
我用的的是solidworks2014,关于第三个问题,可以用“另存为”和“打包”命令,不过操作时有的选项要注意勾选,如下图:

网友(2022-09-2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