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锥面上钻孔?

楼主(2011-03-17):
如图,材料12L14,要求在锥面上加工小孔,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524297/QQ/WinTemp/RichOle/0ZBQ]PMB5~XWIT53%7BM3GA)J.jpg
请教高手如何才能提高效率?感谢了!

楼主:
如图,请高手赐教!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呀,紧急呀!

网友:
孔与锥面是垂直的,做一个辅具使锥面与钻头垂直。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打个平台,不然打滑

网友:
同意三楼意见,并且作成可回转的这样一次装夹,就能将在同一圆周上的空加工完成

网友:
用分度头就可以钻,简单

楼主:
三排孔,我要的是如何提高效率?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既然是要提高生产效率,该生产规模应该属于批量生产,那就不妨针对这三排小孔做个专用夹具。而且该零件后端是正六边形,相对来说定位会很方便。直接做个圆柱形夹套,内腔做成前端是锥孔,角度和零件锥头角度一致13°,后端做成正六边形孔,在其中一个面上开一个螺孔,用于螺栓压紧工件。下部应用分度盘的原理做个回转支架,且支架的竖直方向与圆柱形夹套的轴线夹角为103。一次装夹,三排小孔全部可以加工。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
先中心钻定位,再钻空。有三法:
1:普通万能铣床可以用分度头装夹,成本低。主轴偏转一角度。
2:量大自动化生产可以考虑四轴CNC(或三轴CNC加装第四轴,加装成本几W到10来W不等,自己根据产品选)
3:车铣复合机床加工。
量不大推荐方法一,批量中等推荐方法二(要购买斜向刀头),方法三最方便,适合成批大量生产。

网友:
做个夹具 就可以了 小事啊

网友:
如何才能提高效率?楼主现在是怎么做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率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学习了···回复都很有用

网友:
这个图纸上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啊,F2截面图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用万能分度头,调整好仰角使圆锥面处于水平位置。六等分即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