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实时施加的力怎么测量呢?

楼主(2011-03-17):
有办法测量电机 实时施加的力的大小吗?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用笔记本通过数据线与伺服驱动器连接,用监控软件检测。
普通电机可以通过检测实时工作电流估算。

网友:
实时准确数据,要用转矩仪,输出信号看实时性有多高要求了,本地显示用一般显示仪表就可以,对系统,一般要求不高的,用ARM7系列处理与传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教,非要感谢2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