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隔膜泵的朋友交流一下

楼主(2011-03-17):
聚氨酯泡沫原料混合聚醚能不能用隔膜泵进行输送,还就是有什么限制和要求、如何选型呢

网友:
不能用隔膜泵。
一个是粘度太大,另外一个压力比较高。

网友:
建议使用齿轮泵。
齿轮计量泵。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我也遇到隔膜泵使用问题。
输送树脂,隔膜泵的隔膜与球特别容易损坏,聚四氟乙烯的球象月球表面一样,隔几个月就得全套更换。什么原因呢?、
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