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泵液压系统,进油与回油流量不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17):
这个液压系统,是一个双缸同步运动回路!液压泵的输出流量为32.66L/min,液压缸的缸径为40mm,行程为200mm,节流阀通径为10mm。当节流阀开口在最大时候,液压缸伸出与缩回,伸出时候和缩回时候流量不一样,曲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楼下的高手解答。。

网友:
我们刚开这门课,过来看看长长见识啊!

网友:
楼主,没搞清有杆腔和无杆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什么意思?讲的详细点哦!O(∩_∩)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呵呵!讲讲呗!从那个流量曲线看的话,进油和回油流量波峰值相差2L/min左右!

网友:
该不会是跟负荷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负荷是一样的啊!用的是MOB40*200LB型号的液压缸,液压缸的图片如下

网友:
有杆腔和无杆腔区别,简单的说就是有杆腔的面积小于无杆腔的面积,面积小了相同的流量下,油缸的回程速度自然就快了,那无杆腔的排油肯定要比进油要多。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积大小肯定是不一样了,但是面积大小影响的仅仅是速度而已......v=Q/A

网友:
与速比有关的,看看速比的定义

网友:
呵呵,我是先玩了液压仿真软件后才懂模拟量的。

楼主:
恩,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基本解决!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思路!对于液压系统上面的一个定点(比如液压缸无杆腔进油口)来说,进油和回油流量不同(因为有杆腔面积和无杆腔面积不同,当液压泵的输出流量一样,回油时,流量要变大)对于液压泵端口来说,定量泵输出的流量始终是一个定值(也就是对于液压系统作用面来说,这个流量是定值)!
这个系统中,回油时候无杆腔口的流量竟然比进油时候小,是因为这个系统溢流阀并联了一个节流阀,进油和回油时候系统的压力不一样,导致节流阀两端的压差并不一样,进油时和回油时,溢流出来的流量也不一样!

楼主:
补充一点,也许我的这个标题有歧义。意思是液压缸进油和回油时,作用腔流量不一样,估计这样好点!

网友:
就是有歧义,一开始都理解错了,后来才发现你的想法跟写法是两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液压缸活塞的运动速度应该有个极限的,在相同的速度下,无杆腔进油时,所需流量比较大。

网友:
拜托楼主下次的标题不要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会注意的!

网友:
呵呵,楼主搞明白了,我也明白了,版主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