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肩铣刀竖直面上下锥度

楼主(2011-03-17):
方肩铣刀20的直径,铣削侧面出现上下门宽不一样。
也就是铣出来的底面与侧面不垂直。

楼主:
方肩铣刀的侧刃与刀柄轴线原来不垂直

网友A:
一般机夹的刀具生产的时候就不垂直,前后相差15丝左右。要做垂直的需要另外定做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是太懂,以后学会了也就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夹的刀具生产的时候就不垂直,前后相差15丝左右。要做垂直的需要另外定做的。

是的,我也问过生产商,前后相差10--12丝是正常现象。
但是刀杆产商说是刀片的误差,所以定做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