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磨床厂生产的M1380外圆磨床导轨修复,请教

楼主(2011-03-17):
客户公司有一台无锡磨床厂生产的M1380外圆磨床,工作台与床身之间为滚针板,由于生产任务重,导轨磨损拉毛严重,该磨床床身已经修复了两次(精铣后刮研),现在又磨损了,但是床身已经没有修复量了。考虑到资金问题,客户又不想报废该设备,所以想让我们考虑在床身上镶铸铁板,然后刮研。请问各位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
应该可以啊。这样可行。

网友:
镶贴塑料王(聚四氟乙烯)在滑枕(溜板)上或者购买定型的塑料王片也可以

网友:
别忘了注润滑油啊

网友:
第一种方法不行

网友:
M1380的导轨应为静压导轨,他们居然用滚柱排的,那么重的负荷,不可思议,淬硬层磨损后修复也没用,再修再坏,坏到报废。建议修复直接用硬质贴塑补齐导轨,那种电木的也可以,取消滚柱排,刮至精度要求,调整油缸座至合适高度,配刮工作台导轨。最后修磨砂轮架 中心高,与头尾架对等高。工作中增加油缸压力以克服摩擦力的增加。
当然最好的是改为静压工作台。

楼主:
无锡磨床厂生产的M1380外圆磨一直是用滚针板的,现在出来的新机床也是如此!只不过原来是在滚针板上涂油脂润滑,现在是滚针板浸在油里的润滑!如果改成静压的,液压系统要改,工作台还要钻孔攻丝配管,还有负载的一些计算,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
我觉得用硬质贴塑是可行的,只是时间一长,还是会磨损的。用胶木贴也是可行的!

楼主:
在床身导轨上硬质贴塑吗?一般都是在拖板的滑动面贴塑的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托板问题。如果是请试用合金托板看看。无心磨床

楼主:
现在关键是床身磨损了,而且之前床身导轨也有过严重磨损,通过精铣和刮研来修复的,修复的结果就是床身导轨上的淬硬层基本没有了,导致修复后的导轨更容易磨损,已经恶性循环了。现在这种情况下床身导轨该采取什么方式修复最好呢?

网友:
不是很懂,可否考虑涂覆材料呢?

网友:
惯性思维没办法,那就看你相信哪个人或是相信哪个公司。无锡做外圆磨本就非其长项,为了节省一套液压系统的钱用滚柱排代静压,铸铁的疲劳强度有如此好到能承受滚柱的来回碾压?并且从开始做到现在?所以认为其设计不可思议。贴塑一般是在工作台导轨,因为工作台导轨短,方便施工及操作,工作量小。但对于铁对塑料的摩擦系数而言,不管在上在下都一样,目前机床的状况明显工作台硬度高于床身,若你不管此台设备以后床身导轨的维修,就贴工作台导轨面吧。

楼主:
我觉得还是应以首先修复床身导轨为基础,各位觉得镶HT300的铸铁板效果怎样?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刚性可能会有问题,另外,导轨这么容易磨损,应该在材料上下点功夫,提高导轨的硬度与耐磨性。

楼主:
也有人提出用球墨铸铁,不知与HT300比较哪种更好些?

网友:
耐磨当然是球铁,在一个,你的导轨沾硬应该没问题,修复尺寸链,滚棒没有问题,关键是看润滑油是否洁净,磨损快我认为润滑油里面有砂轮的粉尘,正常润滑,滚针板的,应该寿命很长。

楼主:
答17楼的朋友:那台老式的M1380磨床滚针板的润滑是甘油润滑,现在的新的倒是稀油润滑。

网友:
应该这样的导轨的精度会很差,也就失去磨床的精度意义了

楼主:
可不可以先精铣床身,按平导轨和V型导轨比例关系算出要镶的板的厚度(考虑板的加工和刮研尺寸,热处理要求等),板的长度根据床身导轨总长分成大致600mm一段,打沉头螺栓孔将板固定在床身上,(两板的接缝是个问题),用塞尺检验板和床身之间无间隙,将板镶好后,整体刮研?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我上述的方案可不可行?还有没有一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