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Series 车倒角编程。

楼主(2011-03-17):
车20度的倒角           方法一:G01X_Z_F_其中XZ坐标难以确定。方法二:G01X_A20F_我们的机床不认可。求助其他的方法。等待高手!

网友:
难以确定?不能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算,就是不好算。20度结果都不是整数啊!

楼主:
等待高手啊!!!!!

网友:
是内孔还是外圆啊  外圆应该是A110或A160,内孔也因该是A200或  A2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解释下啊!!!!!

网友:
你把图纸发上来看看呢
    和哪个边夹角是20

网友:
LZ还是把图纸发上来吧,不然这样说不好说,要换算也得给些数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简单的外圆上倒20度角,倒角轴向深2mm。

网友:
哦  那你应该是从下往上车 终点A11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开的是立车。解释下A什么意思110什么意思?

网友:
起刀点问原点  连接终点坐标,按照象限法则  算定A 0-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