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液压缸,选哪种铝材比较合适?

楼主(2011-03-17):
要做几个液压缸,常温工作环境,压力10MPa,缸内径100,缸体做硬质阳极氧化,选用哪种铝材或铝合金比较合适?
另外再问一下,因为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阳极氧化会使工件尺寸发生变化吗?

网友A:
可以买标准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标准件么

标准的铝管吗?那也分很多种材料吧?另外就算标准尺寸铝管也肯定要机加的......

网友:
买标准的液压缸,或去定做,

网友:
一般液压缸都买现成的,自己做成本高,有那样的公司,如果一定要自己定做,那可以计算力啊,其它一大堆都要算下,密封性也要搞,不然漏油,见议先找液压公司打听下

楼主:
我们是做不同缸径的液压缸,通过缸径的不同做两种物质的精密配比,以前也找人做过,但效果不好,所以现在只能完全仿照老外的东西山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