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中电线的密封

楼主(2011-03-17):
孔中电线的密封,如图。

网友:
用个O型圈就可以了!简单

楼主:
如是在有一定的压力(比如10Mpa)容器中呢?

网友: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想做一个水管,里面有电线,水管就是普通的塑料管,里面有自来水的压力,我是用在清洗马路的清洗车上.看到清洁工人又要拖水管,又要拖电线,很乱,对行人不方便,自己也很累.设计一个管内有电线的,水电一起的软管.然后用线盘卷起来,清洗到哪里,就放线到哪里.
我感觉这样的密封不能是直接用线穿过铁板,因为电线的中间有空隙,不宜于有压力的密封,可以先考虑在铁板处就设计一个密封插座,然后有个公头和它连接

网友:
这是我想设计的水电一起的管子,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在容器上开一个圆孔,焊上接管,不就好密封了。

网友:
容器上开圆孔,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