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压铸阀体图上标记气密性(Airtight)是何意?

楼主(2011-03-17):
如附件图纸,有如下问题:
1. 标题栏内 材料栏写:  Zinc Alloy to B.S.1004 ,  这个是何种锌合金?
   备注: 我网上搜了一下:有一个BS1004  的标准《BS 1004-1972 压铸用锌合金与锌合金铸件规范
2. 如果BS1004是标准,那么说明该东西是用压铸的。 但是图右上角,写的表面粗糙度为不去除材料3.2μ, 何种压铸能达到这种精度?
3. 图纸左下角,备注4,写道:Casting to be airtight at 150PSI after maching.   这话应该如何理解?

附件: 图纸

网友:
机加工以后,铸件气密性能为150P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容器类的产品? 如何检查其气密性呢? 此点不明白

网友(2012-05-04):
3.2不高啊

网友(2012-06-14):
图没下载,很像诺冠的图,BS1004是锌合金标准,用Zamark3压铸锌合金,阀类的气密性是用接头封口的方式测试内部腔体的气密性
另外一条是可选择ADC12铝合金压铸

网友(2012-08-06):
诺冠的产品你都能看出来?NB
这类气密性检测还要有检测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