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自动分料(上料)机构,求助

楼主(2011-03-17):
在日本的资料上看过弹簧自动上料机构,好像是气吹的,不知有没有人做过
放散料,希望有序排列出来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网友:
论坛上好像有相关的资料,好像是靠气吸入管中吧。你搜索一下。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 说明太少啊

网友:
我们做过几个弹簧的振动盘,还算稳定。但是具体要看样品

网友(2011-05-10):
有弹簧分离器啊,就是用振动盘来分离一个一个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有相关资料吗?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应该不是做个振盘那么简单吧

网友:
振动盘可以实现的,你找配套厂家咨询下

网友:
什么意思啊,新手没听懂啊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没弄明白

网友(2013-09-27):
震动盘不好用,我们用过的,在上料过程中弹簧会叠在一起,分离不开!

网友:
我做过一个弹簧分料,但是弹簧必须是2端密中间稀的弹簧,否则缠绕在一起很是麻烦

网友:
最重要的是要看你弹簧的形状了,园柱状型的弹簧震动盘是可以搞得。

网友:
振动盘分料难度大哦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弹簧?见过别人用离心机分料的

网友:
弹簧分离效果主要取决于弹簧的种类
1.如果是节距大于线径,并且长度比较大。基本上已经可以预见结果,分离成功率会非常低,弹簧会大量缠绕,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取出来手动分离或者全部扔掉
2.如果是节距接近于线径,并且长度不大。弹簧分离成功率大约能保证70%左右。即使是进口的也不敢保证很高的成功率。

至于类别,目前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振动盘式。由料斗,振动盘,吹气组成
第二种是滚筒式的,有倾斜放置的滚筒,直振,吹气组成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9-25):
有的弹簧是分不开的。这样的东西只能是做内置的分料器,如果好分开的,不怎么打结的那种直接可以用普通振动盘解决。

网友(2019-05-11):
振动盘可行吗,如何解决弹簧相互缠绕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