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精度,请教

楼主(2011-03-17):
数控车床加工304不锈钢,怎么样保证尺寸精度!要求公差不超过半丝~!该怎么样安排工艺!求高手解答··················盘类零件!

网友:
最好把图纸发过来,
有些可以磨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高的形位公差要求的肯定也不低   这个貌似不能以车代磨    半丝精度留给磨床吧  数控车2丝以内能保证   当然了要分情况的。

网友:
没摸过数控车多年,以前的看法:半丝的精度一般人认为车床难达到的,要是量少或单件,或者设备的限制,只能靠车,还是可以车出来的.先校下你数控车的定位精度,预紧好螺母丝杠,刀具选最好的,304是很不好加工的.冷却要跟上.余量15丝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
不可能吧,半丝,磨吧,数控车的主轴跳动都有2丝,

网友:
量不大的话,把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调好,图形不是很复杂还是可行的。

网友:
别冒险,还是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调整床子的重复定位精度?量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小批量的,十几二十件左右。基本都是盘类工件,材质都是304不锈钢,热处理过的。最小公差范围一丝左右,主要问题是公差不能有偏差,如果偏差半丝都算报废,检验很严格!所以请教一下大侠们,该如何保证尺寸的精度~!!!!

网友:
看怎么检验,你可以考虑流1-2丝抛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恒温检验!三坐标检验!抛光有点不现实吧,光洁度会有影响。还是考虑一步加工到位。求意见····

网友:
只听说过一种台湾产的数控车能做到。国产的,基本可以肯定做不到。

网友:
检验很严格?前期工作没到位,礼多人不怪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先校好,然后在需要精度的部位加工的那把刀加工时留余量0.15左右,测量后不换刀的情况下再进行补偿加工,因为数车的精度有丝杠的间隙问题,还有刀架的重复定位问题。

网友:
恒温切削,车床自身的精度只要能达到要求(机床水平,主轴间隙,丝杠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