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管路接头

楼主(2011-03-17):
各位,在SW应用中,要画管路,你们是怎么画那些管路配件的?如3通接头、阀等。

楼主:
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这些一般都能买到的,只要保证安装尺寸就可

网友(2011-12-26):
改软件自带设计库里面的,就是在英制改公制的时候,注意属性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