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攻3mm的牙 要用多少力量呢 才不會斷絲攻呢

楼主(2011-03-17):
最近有出了一款機器號稱可以檢查絲攻的損耗因為有扭距設置
進而達到不斷絲攻就可以替換絲攻
一般加工店都是以數量計算的
但是同一批絲攻在熱處理後
或加工後產生不一樣的質量
這台機器請問有哪位大大了解呢

网友:
没有见过。感觉应该是通过不同直径的丝锥确定不同的摩擦力。过载就打滑或者停机。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材料不一样也不一样吧,小的容易断,力小点搞点油,这这自己凭手感试得出来

网友:
个人经验
完全凭手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標榜的是當攻牙時的扭力超過設定時的扭力限制
機器本身會反轉
並且會在一次的進行攻牙
除非連續攻牙超過你設定的次數時
機器本身會報警 通知現場人員
一般加工中心的攻牙 全部都是剛性攻牙
而這台機器的攻牙 稱之為 "柔性攻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標榜的是當攻牙時的扭力超過設定時的扭力限制
機器本身會反轉
並且會在一次的進行攻牙
除非連續攻牙超過你設定的次數時
機器本身會報警 通知現場人員
一般加工中心的攻牙 全部都是剛性攻牙
而這台機器的攻牙 稱之為 "柔性攻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指的是機器自動攻牙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