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加工件表面出现的刀纹和鱼鳞纹

楼主(2011-03-17):
我们公司买了一批加工机床,其中有一台两轴双面精铣机床,我们公司是做柴油机的,机体加工后加工件表面出现一道一道的刀纹,局部还有鱼鳞纹。修光刃调至高出半精铣刀刃4丝了还是不行,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工件是如何夹紧的?

网友(点评):
今天上来交下调试结果,经过各种机床自身的检查与调整:静态精度都是与出厂合格证一致,各种方法下面也提过。最终解决的办法是将刀盘的36刀片拆掉了2片,情况就好转了,加工表面没有鱼鳞纹了。这是什么原因?求解惑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是底面两只定位销和顶平面的液压夹紧

网友(点评):
液压夹紧力大不大?工件刚度怎样?

网友:
底面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看一下刀头形状,刀角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
振动使得刀与工件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感觉波纹是振动产生的。引起震动的原因有很多,如刀具角度没调好使得刀很顿、工件刚度差装夹不当、刀杆没固定牢固、工进太快等

网友:
更过的原因是刀具不够锋利,或者刀速参数的事情,正好在积屑瘤产生的范围内

楼主:
今天将进给丝杠的轴向间隙调小了点,并将原来单边1mm的切屑余量更改为50丝,且降低了进给速度,然后进行了试切屑,刀纹和鱼鳞纹还是没有好转,继续调试中,其实我认为只要表面平面度和粗糙度达到工艺要求就可以了,但是公司质量部的说看到刀纹就不查,我自己打了平面度,中间最大-5丝,在工艺范围内,粗糙度没有工具测不起来。质量部不给测,要求消除纹路。

网友:
我们也碰到过,是轴承坏了,换个轴承就好了。叫售后来修

网友(点评):
如何判断呢? 俺习惯是听听声。没仪器很不方便。

网友:
双端面铣要求看不见刀纹,难。粗糙度要求是多少?1.6可能不行,上磨床吧,随便搞下就没刀纹了。

网友:
双面铣要求没加工纹路,有点难,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机床是新机吗,如果不是请检查主轴现对于工作台的运动方向的垂直度,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实际加工是的刀具角度发生偏差,修光刃调整时高出半精加工刀片1丝左右,你的太高修光刃在表面严重挤压,你在机调整修光刃高度试一下

楼主:
上面的图分别为夹紧方式、刀盘、加工纹路,用手机拍的,可能看不太清。
今天将工件单边铣的时候只有刀纹没有鱼鳞纹,怀疑是两边主轴速度一致产生共振产生的,就将左边的电机皮带轮换了个大一齿的,两边一起铣还是有鱼鳞纹。继续调试中~~~~~~~~~
郁闷,这些床子是新机,还没投产呢。厂家的人也在这边调试到呢。有没有老师傅看看图片指导下!

楼主:
今天上来交下调试结果,经过各种机床自身的检查与调整:静态精度都是与出厂合格证一致,各种方法上面也提过。最终解决的办法是将刀盘的36刀片拆掉了2片,情况就好转了,加工表面没有鱼鳞纹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因为切削力方向发生了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铣刀盘很巨型,不好测量啊。一般的加工中心铣刀盘可以拿下来用光学测量仪检测所有刀片的刃尖是否处于同一平面。

网友:
等候楼主的最后分析结果

网友(2011-06-03):
这个学习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去掉刀片解决问题,说明就是共振了

网友:
工件是否没固定好,要在工件固定下点功夫.

网友:
在固定好的前提下调 转速、进给、切削量

网友:
看鱼鳞纹的情况应当是系统刚性差(具体哪个环节需要查) ,刃部接触线长

网友:
工件是底面两只定位销和顶平面的液压夹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厂里有比这更大的,双面铣出现这种原因:刀盘设计不合理,也就是说,刀盘上装刀片要考虑到,多少度一个刀片。转速和进给配合要合理。合理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刀盘作旋转运动配合工作台直线运动,两者速率要接近同步。也就会出项他们说的共振,但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关键要综合各种原因。

网友:
是产生共振了。可避开共振转速,或着用错齿刀盘。

网友(2011-09-14):
更过的原因是刀具不够锋利,或者刀速参数的事情

网友:
我公司在加工铝型材平面时也出现鱼鳞纹,加工到铝件两边时 刀纹的方向不同,我们这边老大工程师建议把刀盘稍微倾斜角度,但我不认为。我认为是X5042铣床振动问题(设备刚买的),我认为铣床行程导轨间隙偏紧,产生初期的磨损。

网友(2012-03-14):
会不会是机床主轴跳动?

网友:
期待最终分析结果。学习中。。。

网友(2013-11-19):
我们公司圆盘铣,同样出现此问题!一台机两个铣头,立式的!调整了刀盘的平面跳动后,没有出现此问题,批量加工后又出现此问题!表面粗糙度合格,就会出现颤纹!正在跟进中!

网友:
小白学习中,谢谢各位。希望楼主的问题快点解决

网友:
刀钝了,进给快了吧。

网友:
遇到同意问题。

网友:
甩个图看看 加切削液了吗

网友:
在低切削速度时候减小进给量,增大刀具前角,高切削速度时候减小刀具前角。

网友(2016-07-26):
工艺系统刚性不好
检查装夹情况并改善,如果无法改善可以减小切削深度看看效果在决定后续应对方案
减小刀尖R
系统刚性无问题
降低线速度,提高进给,减小切削深度试试看结果
如果加了冷却液,可以关掉冷却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