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耕机传动箱设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哪位专家指导下,在设计旋耕机传动箱时,我们知道拖拉机的输出转数后,怎样选配一二轴齿轮的齿数。跟据什么?怎么计算?

网友:
“旋耕机传动箱设计方面的问题   哪位专家指导下,在设计旋耕机传动箱时,我们知道拖拉机的输出转数后,怎样选配一二轴齿轮的齿数。跟据什么?怎么计算?”
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专家,简单的说,旋耕机传动箱设计首先搞清楚拖拉机的行走速度、拖拉机动力箱输出的转数和旋耕犁能够打碎土所需要的转速,综合好这三个关系后测试和选取好最佳值就是所要的传动比,也就是一二轴齿轮的齿数。

网友(2011-04-24):
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应该是知道动力输出轴的转速,然后知道碎土所需要的转速,这个传动比尽量采用等比分配法分给一级二级,作为他们的传动比

网友A(2012-06-17):
我有旋耕机图纸,你要吗

网友:
这个查一下农机设计手册就行了

网友:
4楼的朋友你的旋耕机图纸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3-04-16):
引用 网友A:
我有旋耕机图纸,你要吗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把旋耕机的图纸发我一份呢,也在做毕业设计,不知道中间传动旋耕刀轴如何设计啊
可以的话请发邮箱2749667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