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边机铣削问题

楼主(2011-03-17):
我们厂是生产螺旋管的,生产螺旋管用的钢板在铣边机铣削钢板板边后常出现长长的毛刺,那位师傅能指教指教毛刺产生的原因啊

网友:
边部金属未能完全从基体剪断,而呈现撕裂与挤出,与刀具有关系,特别是刀具角度有关系,

网友:
楼上大侠有这方面的详细参数没有,可否列举个把实例,我们搞出来的东西毛剌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
时有时无,不完全是刀具问题,与振动有关系,也就是说,刀具与钢板之间的距离不稳定,

楼主:
刀盘转速为40r/min,钢板进给速度为1.77m/min,背吃刀量为10mm,顺洗

楼主:
边部金属未能完全从基体剪断,而呈现撕裂与挤出,就是这种现象,这里能用到的刀具角度就是前角和后角,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刀盘转速为40r/min,钢板进给速度为1.77m/min,背吃刀量为10mm??这数据。。。。

网友:
与工件材质,刀具有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2011-11-08):
与钢管材质有一定关系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批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像这批料材质发黏似的 ,具体原因不祥。不过我们在预弯装置两侧加了两台带钢丝轮的电机 ,一直开着,毛刺基本都能去掉 。

楼主:
根本原因应该是刀具的角度不合适吧,我感觉应该是后角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