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4x2的孔内螺纹能加修成M64x4的螺纹吗?

楼主(2011-03-17):
如题,已经加工了M64x2的螺纹,不知道能不能加修成M64x4的螺纹,会不会乱扣,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很显然啊!不能的!

网友:
如果你知道螺纹的数学形式的话的,就知道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不能够,M64x2与M64x4的螺旋升角都不一样。他们会交叉。

网友:
我也觉得不能够

网友:
可以说说是什么材质的么?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不能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鸟请教解释下“螺纹的数学形式”
谢谢了

网友:
也就是螺旋线的数学方程:Z=b*t, X=A*cos t ,y=A*sin t. 若是变导程的,Z也是关于t 的高次函数,或者其它函数。假设将螺纹看成一个很薄的管件,然后将其沿一条母线切开。会发现x4  和 x2的螺旋线是相交的。

网友:
C:\Users\naponon\Desktop,大概就这样吧,这是我想的

网友: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M64x2螺纹的工作高度是1.083mm,M64X4螺纹的工作高度是2.165mm.且两者螺距为倍数关系牙型角相同。虽然螺纹升角不同,会有交叉点,那也只是在每圈螺纹上有一个点。更何况在车削M64X4螺纹时螺纹车刀对金属材料有个挤压力,会使金属材料有少量的延展,对交叉点也有弥补作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车M64X4螺纹前,一定要对好刀,否则真会乱扣。理论分析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样车出来的东西谁要!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轴的话可以,孔只能反过来,不过牙尖都坏掉了,重载下不行。

楼主:
谢谢诸位,领教了。材质是灰铸铁的。

网友:
那就更不行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能啊~~~~~~~~~~~

网友:
.....................我无语了!

网友:
可以做大了改装牙套,不过你得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牙套

网友:
不能               肯定乱扣

网友:
螺纹底径都大了2mm 都没牙了 乱扣是必然的

网友:
对,用牙套,就是钢丝螺套,还能增加螺纹的强度

网友:
计算下,看能不能加工底孔,改用挤压
另一个办法改用螺纹套。/

网友:
不可以,两种螺纹升角不同,会乱牙的。

网友:
呵呵,两条螺旋的线必然相交,相交必然有豁口,有豁口必然报废,当然是不行地了。

网友:
报道,学习,拿分,走人,再谢谢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出现乱牙情况就好办了。

网友:
怎么可能?

网友:
这样是乱牙了吧!

网友(2011-04-28):
灰铸铁的话肯定会乱扣的

网友:
M64x2与M64x4的螺旋升角都不一样!

网友:
一句话:能!只是强度降低。

网友:
估计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
M64x4的内孔比M64x2内孔小,你说能不能?

网友:
虽然小径不同就是你再好的操作车出来也不会近人意的,如果是M20*3的车成M18*3的轴的话这还是可以一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强度降低?就是改过来,那还叫螺纹吗?假如是你的产品,卖给你要不要?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不能地,很显然不可能

网友:
肯定不行了,这还用问。

网友:
看你螺纹的承载,如果不高的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