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铣刀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1-03-17):
我们要加工的T型槽宽为20mm,高5mm,请问可选什么规格的T型槽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着这个尺寸让卖刀具的给你配两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似乎好像不是标准T型槽 没标准刀具 订做吧

网友(2011-05-18):
你好,如果想成本低一点话可以做焊接的,当然整体的也可以,那你看你自己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417473009

网友:
那你就选20的T型槽铣刀,我是做刀具的,有事可以找我,QQ1147144238